[求助] 请教OTP的问题

楼主(2023-12-01):
佬们,有没有人知道一般otp(反熔丝那种)的烧写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各家不同,没有定值

网友:
PDK的Design rule里会写

网友B:
what i am using is 4.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at i am using is 4.2V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家不同,没有定值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