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四开关buck-boost的过渡态问题

楼主(2023-12-01):
求助各位大佬,电流模四开关buck-boost在Vin与Vout接近的时候,为什么在每个周期内要分成三个阶段工作?是出于能量的角度考虑还是其他什么呢?
以LT8350为例子,在Vin与Vout接近时,四个管子的开关顺序都是A+C、A+D、B+D。

拓扑结构

拓扑结构

Vin略大于Vout(过渡降压)

Vin略大于Vout(过渡降压)

Vin略小于Vout(过渡升压)

Vin略小于Vout(过渡升压)

网友A:
上下管的占空比不能取到0%-100%之间的所有点,占空比有上限和下限,导致Vin和Vout很接近的时候工作会出现问题。所以引入过度模式,最简单的过度模式就是两开两关,电感电流的纹波率比较大,导通损耗大,效率比较差,才有了LT的这种过度模式。不过过度模式有很多种,还可以用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管的占空比不能取到0%-100%之间的所有点,占空比有上限和下限,导致Vin和Vout很接近的时候工作会出现问 ...

好的,感谢!

网友B(2024-01-02):
想问一下,你是如何判断整个系统的工作状态的呢?比如说什么时候在BUCK,什么时候在boost,是通过什么依据判断的,望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你是如何判断整个系统的工作状态的呢?比如说什么时候在BUCK,什么时候在boost,是通过什么依据 ...

最直观的就根据输入输出电压判断把。。。或者根据SW1和SW2的电压波形,如果是Buck的话,D管常开,Vsw2=Vout;Boost就是A管常开,Vsw1=Vin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直观的就根据输入输出电压判断把。。。或者根据SW1和SW2的电压波形,如果是Buck的话,D管常开,Vsw2=Vo ...

那你的想法就是做一个精度较高的比较器,比较输入和输出电压,然后再根据电压判断?照这个想法的话当处于临界状态VIN=VOUT的时候该如何判断,还有从BUCK不经过过渡模式直接转换成boost,输出会不稳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下管的占空比不能取到0%-100%之间的所有点,占空比有上限和下限,导致Vin和Vout很接近的时候工作会出现问 ...

兄弟,想问一下有没有关于buck-boost过渡模式的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想法就是做一个精度较高的比较器,比较输入和输出电压,然后再根据电压判断?照这个想法的话当处于 ...

如果设置一个最大最小占空比的话应该可以吧,就比如四模式这种。其他我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想问一下有没有关于buck-boost过渡模式的资料啊

IEEE上找,一大把。直接点的办法直接比电压,稍微转一下的话比较占空比,变相表示电压的相对关系,可能检测固定时间段的电流斜率之类的也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设置一个最大最小占空比的话应该可以吧,就比如四模式这种。其他我就不太清楚了
...

有没有相应的论文推荐一下啊,可以上传一下嘛,现在不在学校没法在IEEE上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IEEE上找,一大把。直接点的办法直接比电压,稍微转一下的话比较占空比,变相表示电压的相对关系,可能检 ...

现在不在学校没法在IEEE上下载,你有这方面的资料的话可以上传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相应的论文推荐一下啊,可以上传一下嘛,现在不在学校没法在IEEE上下载
...

可以看一下这几个

Jia 等 - 2020 - Multimode Smooth Switching Strategy for Eliminatin.pdf

Akhilesh 和 Lakshminarasamma - 2020 - Dead-Zone Free Control Scheme for H-Bridge.pdf

Zhang 等 - 2017 - Analysis of the non-inverting buck-boost converter.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一下这几个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