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中运放结构的问题,大佬求解!

楼主(2023-12-01):
看到电路中为提高ldo的带负载能力,不仅加大了调整管的尺寸,还把误差放大器从原本的五管结构改成了图中这种结构,这是属于二级运放吗?为什么这么做呀?
求解!

网友A:
或许是考虑功耗吧,这种好像偏置电流不大,-甚至在亚阈值区工作,这个结构也算二级运放但是增益基本就是靠第二级所以一般不会特别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是考虑功耗吧,这种好像偏置电流不大,-甚至在亚阈值区工作,这个结构也算二级运放但是增益基本就是靠 ...

仿真结果看的话,这个电路的功耗不小。感觉好像不是这个原因,而且如果算二级,接入LDO中,都算三级了,这稳定性不就更差了,我实在不理解这么做有啥好处,和一级比还加大了功耗。不知道和输出电压范围是不是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仿真结果看的话,这个电路的功耗不小。感觉好像不是这个原因,而且如果算二级,接入LDO中,都算三级了, ...

这个电路是近似单极点的,因为多出来的节点是diode连接,它比起五管结构能够有更大的摆幅。

网友:
电流镜式OTA,应该算是单极OTA吧,至少从频域来看,在需要考虑的频段内只有一个极点,相比于五管结构,它具有更大的摆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近似单极点的,因为多出来的节点是diode连接,它比起五管结构能够有更大的摆幅。 ...

那是不是说这个结构用在LDO中,它的输出范围更大,调整管(PMOS)的Vgs也能越大,带负载能力也能越强啊?

网友:
输出范围大,可以调整电流镜比例达到响应速度加快的功能!

网友:
主极点在输出,load 电容可以很大,可以容忍电容值很宽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