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增益和相位裕度仿真

楼主(2023-12-01):
请求各位大佬帮我看一下这个全差分的增益仿真和相位裕度的仿真,为什么我仿真的相位裕度始终是负值,
第一极的相位裕度是对的,整体仿真的相位裕度就不对

网友A:
你这testbench怎么搭的啊……应该用diffprobe啊,没看到你用这个

网友B:
close the loop, use stb analysis, diffprob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testbench怎么搭的啊……应该用diffprobe啊,没看到你用这个

因为这个电路是其他人做的,他搭的仿真增益的TB是这样搭的,所以我也不清楚为啥仿出来增益是对的,相位裕度就是负的,请问一下diffprobe应该怎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ose the loop, use stb analysis, diffprobe

麻烦问一下diffprobe怎么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diffprobe怎么使用

好几天没登录了,现在才看到。你在cadence的help里搜一下diffprobe。或者,原理图里插入diffprobe以后,按q查看属性,再点一下界面右下角的hel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几天没登录了,现在才看到。你在cadence的help里搜一下diffprobe。或者,原理图里插入diffprobe以后, ...

哦哦,非常感谢你的指导,我想问一下就是diffprobe是不是要这样放到电路里面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