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进行DFT测试时,RTL代码需要先利用DC综合是吗?

楼主(2023-12-01):
我最近在学习使用DFT,手里有RTL代码,想实际操作一下。问题是:RTL代码先DC综合为门级网表,然后再利用DFT Compiler替换为扫描触发器,是吗?

网友A:
是的,DFT一般也分Tessent flow还是DC flow,如果用S的DC做DFT,需要在综合网表的基础上插scan(也可以在TestMAX中做RTL级的压缩逻辑)
如果用Tessent做,就是在RTL级做scan压缩逻辑,然后DC综合,把DFF替换为scan DFF,再返回给Tess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DFT一般也分Tessent flow还是DC flow,如果用S的DC做DFT,需要在综合网表的基础上插scan(也可以在Te ...

感谢您的回答,对我非常有用!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用的是synopsys的DFT Compiler,在DC综合之后,我是将DFT测试的脚本添加到DC所用的tcl脚本中吗?如果方便的话,您有相关的学习资料吗,有偿,谢谢您!

网友A:
先用第一次综合后的网表,调试好dft脚本,保证脚本在运行时没有错误,然后就可以放到综合的脚本中source一下就OK了,然后写出网表,spf,ctl,等等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第一次综合后的网表,调试好dft脚本,保证脚本在运行时没有错误,然后就可以放到综合的脚本中source一 ...

谢谢您的耐心解答~已经有所进展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