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偿求协助排查lvs问题

楼主(2023-12-01):
用的calibre2022,DRC可以正常跑,LVS一直不成功,抛出的error信息是:nothing in layout 和 corresponding cells could not be identified,即使简单的反相器也是一样的错误,新手对软件熟悉程度不够,求个大佬能协助排查一下,可以有偿+q 792765356

网友A:
1,是lvs rule不对,2,device缺少定义的layer导致无法抽取器件,3,缺少source.added这种表头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是lvs rule不对,2,device缺少定义的layer导致无法抽取器件,3,缺少source.added这种表头文件 ...

厉害厉害,学到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