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输入附加的两个管子是干啥的?

楼主(2023-12-01):
一个比较器的输入端各连一个栅源连接的管子不知道什么作用,保护?

如图所示,输入对管的B和这两个管子的G、S、B连一起,如果仅仅减小VTH没必要额外加这两个管子吧,,,

楼主:
额,看着不是,版图上BULK环分成两块,输入管那块左右各有一根dummy,而且和这两个管子之间用环隔开了

网友:
The picture is not very clear to me.
(1) If the gate is connected to i/o (because there is a resistor before the grounded gate device), the grounded gate device may work as "secondary ESD device" for CDM. Its body diode provide a ESD protection for diff-pair.
(2) Another idea is to use it for reliability to prevent PID (Plasma induced damage). If the path to gate is long, to improve accuracy and prevent PID, the P/N junction may provide a discharge path for the charge induced by PID

网友:
if not dummy, could be just a sub-diode for antenna error

网友A:
如果是直接接了芯片外部的输入输出口的话,是为了ESD用的,保护差分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直接接了芯片外部的输入输出口的话,是为了ESD用的,保护差分对

额,有可能,确实是PAD,不过这个是怎么个原理能请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