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吉尔伯特单元矢量合成电路

楼主(2023-12-01):
1.能不能帮我看下电路里我画的红色部分是不是输出端?
2.有大佬能帮我讲下这个电路中信号合成移相的原理(原文是讲矢量合成型移相器的)
3.纯粹新手,想学习矢量合成型移相器设计,应该如何开始射频IC入门?

网友(2024-06-29):
时间有点长了,我简单回答下,移相器还是偏冷门
1、是输出端,两个是差分信号
2、好多论文有讲,包括国内有的硕士论文,大致就是V1选路,每次只有一半管子工作,靠输出节点左侧选I+I-、右侧选Q+Q-来实现象限切换

3、移相器没啥书,学习射频基础知识后直接看论文,可以先从硕士论文看起,知网矢量合成的就几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