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 全差分GBW怎么提高

楼主(2023-12-01):
新手一枚,在做一个全差分运放,GBW想做到500MHz,但是调输入对管增大gm也只能把GBW调到64MHz左右,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UGB=gm/C. increase gm, drop C.

楼主:
引用 网友A:
UGB=gm/C. increase gm, drop C.

我是通过调节输入对管的W和L来提升的,Cc也降低了,GBW变大不明显,离500MHZ还差得远。是不是因为负载电容为1pf,管子尺寸太大了,米勒补偿不明显呢。

网友:
gm=UGB*C=500MHz*miller cap, that is the gm you need. 2nd pole should be >>500MHz. 1/(rds*1pF)>>500MHz.

网友:
just looked at your phase plot. the 2nd pole is at 64MHz. need to find the parasitics for the 2nd pole and reduce them. if the 1pF is the 2nd pole, then rds<<1/500MHz/1pF.

网友:
500MHz is wide. you probably can only use 1-stage design (or the 2nd stage be a buffer stage- source follower)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通过调节输入对管的W和L来提升的,Cc也降低了,GBW变大不明显,离500MHZ还差得远。是不是因为负载电 ...

引入一个补偿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