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设计怎么入门

楼主(2023-12-01):
最近在跟着接触项目,导师给了整个完整的电路,然后师兄们就在换器件调参数仿真。
我的疑问是对于要设计的电路,都是有个类似模板的东西,在此基础上调参数来达到设计指标吗?
这个项目中的很多模块,我现在根本不了解它是怎么工作起来的,所以我应该怎样去理解呢?看书?动手计算?还是直接仿真?
现在我对电路中每个器件的分析全靠根据模块整体功能去猜测,到哪种理解程度才算掌握了这个部分呢?

网友A:
厉害,这么早就开始搞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么早就开始搞电路了。

完全理解肯定需要一个过程,而且会反复,其实你说的这些都是需要的。

网友B:
你已经有答案了,【看书+动手计算+直接仿真+请教别人】如此往复循环即可,每天积累一点,时间长了就掌握了

网友C:
https://bbs.eetop.cn/thread-928720-1-1.html
https://bbs.eetop.cn/thread-884323-1-1.html

网友:
4楼正解。
其实就是边学边练,有个好师傅可以科学指导怎么学怎么练,事半功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bs.eetop.cn/thread-928720-1-1.html
https://bbs.eetop.cn/thread-884323-1-1.html

感谢指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已经有答案了,【看书+动手计算+直接仿真+请教别人】如此往复循环即可,每天积累一点,时间长了就掌握了 ...

好的!thanks

网友D:
基础知识就是几本书上的那些,然后分方向吧,模拟一般是信号链和电源两个大方向,这个取决你导师是什么方向了
然后看相关书籍和论文(一定要是那种经典的,都认可的书籍论文,不然会误导你,最好看英文原文的),然后工作原理什么的搞的差不多,开始研究性能提升的方向和方法,有一定的基础再去接触电路,个人感觉直接接触电路,尤其是这种IP,或者反向的电路,并不是个好的选择,会限制思维(影响水论文,也影响后面定架构和指标)。然后就是看你毕业后是从事科研还是工作了,从事科研的话多看多水论文,工作就抽一学期去实习,科研和工程现在完全是两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础知识就是几本书上的那些,然后分方向吧,模拟一般是信号链和电源两个大方向,这个取决你导师是什么方向 ...

好的,您的建议非常有用,让基础阶段看不懂电路的我松了一大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