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佬如何正常打开SSV

楼主(2023-12-01):
我的主要目的是用SSV里面的voltus

我用cadence官方程序安装好SSV,过程没有任何报错。
我设好/bin为环境变量,which 可以找到/bin下的voltus,并且可以vim编辑,但是./voltus就是显示command not found
求大佬解解惑
我看cadence官网ssv的安装教程好像写着除了设置SSV的bin路径外还要其它三个软件,,这SSV是必须四个软件都下了才能用嘛?

网友:
  1. export SSV_ROOT=/data/eda/cadence_c/SSV-22.10.000
  2. export PATH=$SSV_ROOT/bin:$SSV_ROOT/tools.lnx86/bin:$PATH

楼主:
大佬我在centos里面加了这两环境变量只是能找到ssv里面voltus这个可执行sh,但是一执行就说command not found。这有可能啥问题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佬我在centos里面加了这两环境变量只是能找到ssv里面voltus这个可执行sh,但是一执行就说command not f ...

解决了,没装ksh,,

网友(2024-02-18):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没装ksh,,

大佬能分享一下你的启动命令,和环境配置吗?

网友(2024-12-25):
这玩意能集成到virtuoso里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