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有些电路中不直接用电源电压作为逻辑高电平?

楼主(2023-12-01):
我在参考其他人的电路设计时看到,对数字电路的逻辑1是不直接用电源电压,而是额外做了个PMOS传输门,电路示意如下图,PMOS的尺寸还挺大的,请问这么做是出自什么考虑呢?

网友:
This is because of ESD. If you connect the gate to supply or ground directly, the device may be damaged by ESD event.

网友:
相当于vcc串了个电阻

网友:
需要大电流驱动吗

网友:
避免天线效应

网友:
这就是TIEH啊,ESD保护的,保护P管的栅极免得接在电源线上被击穿啥的

网友:
我了解到有两个原因

1.MOS管的Gate直接连power/gnd可能会报DRC 错误。
2.tie-h工作时相当于Gate到VDD之间有个串联电阻,主要是为了ESD-CDM保护。

网友:
外边的电路电压与内部碰巧不一样

网友:
输出能力不满足后一级的输入需求

网友:
这两种是最常见的原因

网友A:
下边这个小尺寸的NMOS有啥作用呢?我见到的tie_h模块和这个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边这个小尺寸的NMOS有啥作用呢?我见到的tie_h模块和这个不太一样

ggn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边这个小尺寸的NMOS有啥作用呢?我见到的tie_h模块和这个不太一样

我所见过的和也和这个不一样,下面的N管是GD相连,然后没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