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P2M的厚铝工艺怎么做floorplan?

楼主(2023-12-02):
最近在做一个1P2M的工艺,二铝为顶层金属,厚度27K,顶层金属最小线宽最小都1.5u了,
很多地方都是电流镜和差分对结构,公司不让从匹配器件上面走线,在做floorplan以及画模块的时候,
都特别费劲,经常感觉出PIN困难,公司前辈给的方案是线道基本放在芯片中间,拉二三十条M1线道,
但是这样会导致模块间的连线会特别长,比如左右两个模块需要连线的时候,需要先往上跳,
拉一根长的M1,然后再用M2往下跳才能连上,就像下图示意的这样。

以前做的工艺都是至少三层金属起步,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真的很不习惯,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布局呢?

网友A:
之前做过一个,但最后由于power管上的过流能力不够就放弃了,当时二铝也没有比正常宽多少

网友B:
不让从匹配器件上走是啥原因,应该跨器件走线匹配就行。两层金属好,就一层横,一层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让从匹配器件上走是啥原因,应该跨器件走线匹配就行。两层金属好,就一层横,一层竖。 ...

器件上方不让走下是为了防止氢化效应,所以现在有差分对和电流镜的模块连线就会很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过一个,但最后由于power管上的过流能力不够就放弃了,当时二铝也没有比正常宽多少 ...

电源芯片真的是太卷了,两层金属还得各种压面积

网友:
用M2把源漏拉到环外,用M1接,如果拉出来之后走线方向不理想就M1围着管子绕圈,布局就上面pmos下面nmos中间布M1的线道.

网友:
从dummy器件上走也行呀

网友C(2025-08-11):
两层metal有做过数字模块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层metal有做过数字模块嘛?

也能做,不过是费劲些。前期要仔细画的数字门,尽可能把m1好好利用,一定不能用m2。门器件摆放时,由于金属层少且宽,所以能用横向m1就不要跳线。最难的就是数字顶层了,基本上一个模块也就只有十几根的m2宽度,大概率要拐来拐去利用门里空余的位置拉m1左右倒腾。所以最好前期就定好所有的m2线道,一根一根的等间距留好位置,连线一定不能乱拉,不然后期m2线道根本不够,要命的。而且前中后期都要仔细drc,连线也是,关键的全局时钟线,使能信号一定提前想好。不然但凡漏一根,大概率都几天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