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修vco&ico的pvt

楼主(2023-12-02):
同一个电路
FF低温高比如能1-3G
SS高温低压就只有0.2-0.5G

网友:
you have too much parasitic? meaning, for example, your device cap is a big portion of the total C?

网友A:
你这根本不是pvt变化大的问题,而是你电路在某些corner工作点/状态根本就不对的问题。

楼主(2025-11-07):
引用 网友A:
你这根本不是pvt变化大的问题,而是你电路在某些corner工作点/状态根本就不对的问题。 ...

测完了,确实是工艺问题,神人工艺太拉了,ringosc都能飘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