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舵DAC建立时间问题

楼主(2023-12-02):
不知道各位有木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从0到全1的满摆幅建立时间很短,但是从中间某个值跳到满摆幅输出或者说高位始终为1,低位跳变就很慢,这是为社么呢?

网友A:
建议先看从0到1的线性度,估计你的线性度可能有问题,这个有可能是你的电流开关管的电阻导致的,电流开关的尺寸选择不太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看从0到1的线性度,估计你的线性度可能有问题,这个有可能是你的电流开关管的电阻导致的,电流开关的 ...

谢谢回答,线性度没问题,发现是偏置电路的问题,两个偏置点电压随输入码变化而浮动,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线性度没问题,发现是偏置电路的问题,两个偏置点电压随输入码变化而浮动,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

偏置电路会浮动?没听说啊哎,你没用LD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