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基准电流源串PMOS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3-12-02):
网上看到的一个基准电流源结构,在传统的ΔVGS/R的下面又串了PMOS管,且个数也是1:4,有没有大佬知道下面的PMOS的作用啊,有无这种结构的好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是不是为了匹配中间的偏置。因为你中间的电压好像是拉出去给其他电路做偏置

网友:
这么强的管子,基本就没有匹配或者source degen的功能了。好奇为什么在那里?

网友A:
你画下剖面图就知道了,这里是利用pmos得到寄生的pnp器件,我猜是补偿温度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下剖面图就知道了,这里是利用pmos得到寄生的pnp器件,我猜是补偿温度特性 ...

感谢,但是有PMOS和无PMOS我都仿了温度特性,差别不大(左边有pmos管,右边没有p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但是有PMOS和无PMOS我都仿了温度特性,差别不大(左边有pmos管,右边没有pmos)

寄生的器件,电路上没有这个模型,仿不出来很正常。也可能是搞错了,我没画图,你可以自己看看。此外就是只从电路上看,这两个pmos是工作在亚阈值区,I=exp(evgs/kt)*{1-exp(-evds/kt)},如果电流一样大,gate端都接地,drain端也接地,那么source端电压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