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工艺跑startRC出错求助

楼主(2023-12-02):
在跑提参时,smic只提供了StartRC,根据PDK中带的指导手册走了一遍出现了这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呀,或者是我哪里设置的不对吗

网友:
没有hcell,找到这个选项把它勾掉;如果没有,在当前目录 touch一个空的

网友:
可能是 LVS runset 文件里面勾选了hcell相关选项,或者你 include 了 相关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