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正转负电荷泵DCDC转换器稳定性判断问题探讨

楼主(2023-12-02):
各位大佬,我最近在做一个正转负的电荷泵DCDC转换器。使用SIMPLIS建模仿真显示相位裕度足够。但是输出电压有毛刺,不知什么原因。以下spectre瞬态仿真图如下。特此探讨判断稳定性的方法,望大佬们能给出指点,在下当感激不尽。

芯片信息:

VIN:3.5~~5.5V    VOUT:-2.5~~-3.3     Iload:0~~200mA

以下为我仿真时代表信号的瞬态图

仿真条件:VIN:3.5   VOUT:-2.5     Iload:(如图突变)

图1 负载突变时的瞬态仿真图

图1 负载突变时的瞬态仿真图

图1 负载突变时的瞬态仿真图!
信号从上至下分别为:
误差放大器输出电压(橙色)
输出电压(青色)
负载电流(紫色)

图2

图2

图2 负载从200mA突变到10mA的瞬态局部图

图3

图3

图3 负载从10mA突变到200mA的瞬态局部图

图4

图4

图4

图5

图5

图5

图6

图6

图6
图4、5、6为负载为200mA时VOUT瞬态边沿放大有不规则毛刺

问题1:该系统是否稳定?
问题2:毛刺是否正常?是什么引起的毛刺?
问题3:是否有其他判断稳定性的方法?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l625484060」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l625484060/article/details/134754617

网友A:
毛刺是这种电路固有的特性,因为就是非连续的电容开关型电路,不是LDO,其次是从图中看是稳定了,如果不稳定,那么在你负载很定时,输出电压会周期性震荡,震荡的幅度比你这个肯定要大,毛刺不是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刺是这种电路固有的特性,因为就是非连续的电容开关型电路,不是LDO,其次是从图中看是稳定了,如果不稳 ...

谢谢大佬解惑。除了这两种方式,还有其他方式来判断系统的稳定性吗?  电感型DCDC(BUCK、BOOST、BUCK-BOOST)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判断稳定性呢?

网友:
大佬可以加个好友请教下simplis建模嘛,谢谢,1871611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