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esign rule中Poly电阻的疑惑

楼主(2023-12-02):
请问各位模拟版图的大佬们,这个Nsq是指什么呀?难道是单个电阻的单位方块电阻个数要大于5个吗?在线求解!好急

网友A:
那可不可以小于5呢?小于5会有什么什么影响呢?如果是vref参考电压部分的电阻,能小于5吗?

楼主(2025-06-11):
引用 网友A:
那可不可以小于5呢?小于5会有什么什么影响呢?如果是vref参考电压部分的电阻,能小于5吗? ...

这个一般来说只是design rule的推荐,尽量满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