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幅值出现饱和

楼主(2023-12-02):
我根据图中的拓扑结构设计一个电流输送器,最后将电流利用简单的电流镜进行复制,但是在仿真中我在输入端加入不同的电流,左边的晶体管漏端电流和右边圈出来那个晶体管漏端电流只在小范围内相同,想请教一下为什么左边的晶体管可以正常读出电流,右边的晶体管对左边进行复制,但是会出现类似饱和的情况,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将左边晶体管的电流很好的复制出去,不出现饱和,保证波形和幅度。

网友A:
右边那个管子,vds只有120mv,确定他在饱和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那个管子,vds只有120mv,确定他在饱和区吗

抱歉我标错了,我仿真的是第二个圈圈的右边的那个晶体管也就是M34,和第一个圈圈的晶体管M24构成一个电流镜,M34它是在饱和区的,但是它的输出波形会出现削顶饱和,请问这会是因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