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们解答下这个切割有源区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2023-12-02):
我是一个版图的初学者
今天在c站上看到画d触发器版图时可以切割有源区,这个操作是有快捷操作还是用polygon一点一点画的呢

网友:
有快捷键

网友:
打散然后选中shift+c切啊,数字逻辑经常这样搞

网友:
为啥要切act,第一次碰到。

网友:
应该是为了缩小数字模块的面积

网友:
e键打开display options,第一列有个stretch handles,勾选上可以伸缩有源区

网友:
一般是你调用管子,然后摆放好的,你要是自己一层一层画那不得老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