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查看信号波形问题

楼主(2023-12-02):
求助大佬,查看该信号波形提示List of Signal(s) Not Found.这个信号是一个二维数组,在tb里我加了$fsdbDumpMDA()函数,但是貌似只对部分二维信号起作用,这个信号还是看不了

网友:
可以查看$fsdbDumpvars的这个系统函数,选择信号层级以及option之类的;

网友:
在该数组上右击,Debug Memory选项,选择show memory contents,一路yes、ok下去,就能在新窗口看到某一时刻的数组状态值了,随时更改时刻可以看到不同时刻的状态

网友(2024-01-05):
楼主用的是verdi哪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