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的字体无法自适应缩放,如何解决啊?

楼主(2023-12-03):
字体显示,始终是个大问题

网友A:
在ciw窗口输入命令: hiSetFont( "label"  ?size  12) 可以通过设置数字如这里的12来更改字体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iw窗口输入命令: hiSetFont( "label"  ?size  12) 可以通过设置数字如这里的12来更改字体大小 ...

spectre的字体大小,无法改,窗口也无法自适应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