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加了Tiehi cell后,LVS过不了

楼主(2023-12-03):
在代码里写了寄存器数组,一直显示栅极没有连接,加了Tiehi cell后版图将两个高阻线识别成了一根,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place之后加的,也加了CONNECT GLOBAL NETS

导出数据之前,有没有跑

verify_drc & verifyConnectivity
有短路的话,做一下eco route

网友A:
目测short了,tie cell 是不是应该在PR阶段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short了,tie cell 是不是应该在PR阶段加?

我在布线之前加的

网友B:
placeDesign完了,addTieHiLo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aceDesign完了,addTieHiLo

是在place之后加的,也加了CONNECT GLOBAL NETS

网友C:
在PR工具里把两根线都删了再ecoRoute一遍,通常都能解决。要么tie cell位置不对,和其它cell有overlap.

网友:
明显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PR工具里把两根线都删了再ecoRoute一遍,通常都能解决。要么tie cell位置不对,和其它cell有overlap. ...

好的,我尝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