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环锁相环是如何获得低相噪的

楼主(2023-12-03):
请问各位大神,双环锁相环是如何获得低相噪的,原理是什么?谢谢

网友A:
锁相环功能分为锁频和锁相,分别对应为积分通道和比例放大通道,积分通道要求建立快,大信号稳定性,比例放大通道要求低噪声。双环锁相环无非就是解耦这些trade off约束,要获得低噪声本质上还是要求低频噪声传递增益小,滤波器带宽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相环功能分为锁频和锁相,分别对应为积分通道和比例放大通道,积分通道要求建立快,大信号稳定性,比例放 ...

您的技术太厉害了,太感谢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技术太厉害了,太感谢您了。

无意中看到你在另一个帖子中的回复:
大侠我有个论文里面的地方不太明白,感觉跟bogdan的ADPLL书中有个地方不一样,就是dco的量化噪声,在经过sdm调制之后,楼主论文里写的是dco量化噪声是dco的细调频率分辨率/2^n,n是sdm的小数的位数。Bogdan的书中开始说没有sdm调制时,dco频率分辨率引起的噪声太大,所以要加sdm ,这样噪声可以除以2^n,就足够小了,但是他后面又说,加了sdm后,里面有两个噪声源,一个是除了2^n的,一个是没有除以2^n的,那加了sdm调制还有什么作用呢,感觉bogdan的书里面有一些错误,而且他的英语语言写的真的很差劲,明显不是经常写英语的人写的,句子都不通顺。请大侠指导,谢谢
最近也在做ADPLL,关于DCO DSM的噪声建模这里也没搞明白,请教下你搞清楚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意中看到你在另一个帖子中的回复:最近也在做ADPLL,关于DCO DSM的噪声建模这里也没搞明白,请教下你搞 ...

adpll的sdm噪声建模,我也没有搞的很清楚,目前就是先按照那篇复旦的博士论文里写的进行噪声建模了,把dco的细调的分辨率在除以2^n,n是sdm的位数。至于bogdan论文里写的两个噪声源,一个除以2^n,一个不除以2^n,这个也没有去仔细分析,不过我感觉应该是就一个除以2^n这个把,如果不除的话,sdm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B:
一个是DCO的量化噪声,一个是SDM的量化噪声,书上好像有一个公式写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DCO的量化噪声,一个是SDM的量化噪声,书上好像有一个公式写反了

我对书上的理解是:DCO没加SDM之前量化噪声是(df)^2/12,加上SDM后假设SDM理想(可以完全去掉带内噪声),则量化噪声由SDM的输入的位数决定,即df'=df/2^N(一般N足够大,可忽略)。实际SDM没有干掉噪声,而是对DCO的原始噪声进行整形,所以才有了两个噪声,理论上这个噪声不能/2^N,我建模看了下感觉大到有点难以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adpll的sdm噪声建模,我也没有搞的很清楚,目前就是先按照那篇复旦的博士论文里写的进行噪声建模了,把dc ...

sdm噪声应该是不除2^N,其意义在于噪声分布整形,噪声总能量不变。高频噪声通过dco滤掉一部分。

网友(2024-10-14):
引用 楼主:
adpll的sdm噪声建模,我也没有搞的很清楚,目前就是先按照那篇复旦的博士论文里写的进行噪声建模了,把dc ...

我想请问,加入调制器之后,对于DCO的增益又该如何建模呢,我看一般论文里描述DCO的增益都是Hz/bit,指的是DCO最小调谐的频率,那对于加入SDM之后的DCO,这个KDCO应当是按照调制器的输入位数计算,还是按照DCO本身输入位数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