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为什么上级板采样和下级板的CDAC使用的总的电容数目不同

楼主(2023-12-03):
最近在学习SAR ADC的基本知识,有一些问题比较困惑,希望能有大佬给与解答

1、如题,上下级板采样的CDAC使用电容数目不同的原理。
2、为什么Vcm—based开关和电容分裂技术可以使得比较器的共模输入电压稳定。

网友A:
1.采样的原理不一样,不用纠结这个,把开关时序搞懂就行
2.Vcm-based开关利用开关电容的特性,保持共模电压稳定(原理可以用电荷守恒原理推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采样的原理不一样,不用纠结这个,把开关时序搞懂就行
2.Vcm-based开关利用开关电容的特性,保持共模电压 ...

感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