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保存pdf文件时,文件名不能出现冒号:

楼主(2023-12-03):
这个问题咋解决?

网友:
我试了下,可以在pdf文件名中加":"

网友:
中文的:可以,英文的不行

网友:
Windows操作系统中,文件名需要遵守以下命名规则:
1. 文件名不能包含以下任何字符:“(双引号)、*(星号)、<(小于)、>(大于)、?(问号)、\(反斜杠)、/(正斜杠)、|(竖线)、:(冒号)。
2. 文件名不能以空格、句号、连字符或下划线开头或结尾。
3. 文件名不能包含Windows保留的任何名称。Windows系统中保留名称包括:CON、PRN、AUX、NUL、COM1、COM2、COM3、COM4、COM5、COM6、COM7、COM8、COM9、LPT1、LPT2、LPT3、L3. PT4、LPT5、LPT6、LPT7、LPT8 和 LPT9。
4. 文件名最长为255个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