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动态性能测试

楼主(2023-12-03):
测试AD的动态性能时,AD转换的所有数据都需要给到测试程序中吗,AD实际采样的点数是不是和测试程序中的点数对应呢?

网友A:
当然要对应,采样点数和时钟频率是有要求的,具体你可以参考相干采样的文章。关于采样多少个周期的波形,我的做法一般是一个周期,然后用窗函数处理,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对应,采样点数和时钟频率是有要求的,具体你可以参考相干采样的文章。关于采样多少个周期的波形,我 ...

嗯嗯谢谢,还有个问题跟您讨论下。
加窗的时候不是需要点数吗,这个点数和采样点数是对应的吗?如果对应,那岂不是所有的数据都要输入到程序中,那选取一个周期的波形的这个采样点数和这个不对应呀,麻烦您再给我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还有个问题跟您讨论下。
加窗的时候不是需要点数吗,这个点数和采样点数是对应的吗?如果对应 ...

你看这个视频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