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滤波器

楼主(2023-12-04):
想请教一下大家,如果要搭这个一个滤波器,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呢,目前我想到了三种方法,第一,直接用RC低通滤波器;第二,用数字电路的D触发器实现延时单元,再加上四位全加器;第三,在本科数字信号处理中,这种框图是IIR滤波器,一般是用matlab来设计,但是matlab中只有代码没有电路,或者在matlab中输入代码能转化成电路吗
一般情况下这种框图都是咋搭的嘞

网友A:
个人理解:
1.你描述的滤波器我认为主要就是两种:模拟滤波器和数字滤波器
2.IIR跟FIR都可以用matlab设计,不仅有代码也有UI工具。可以生成RTL再做成电路,也可以获取系数后对着滤波器结构写,就是一些延时单元和加减乘法。

网友B:
2级积分器,累加单元,这是2级CIC前面部分,你可以详细了解一下CIC滤波器

楼主(2024-01-14):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1.你描述的滤波器我认为主要就是两种:模拟滤波器和数字滤波器
2.IIR跟FIR都可以用matlab设计,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级积分器,累加单元,这是2级CIC前面部分,你可以详细了解一下CIC滤波器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