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查找版图中metal和via的阻抗?

楼主(2023-12-04):
最近查找了好几个design rule,都没有发现里面写metal和via阻抗的。metal还可以在版图中调出金属电阻查看,但是via找不到,有没有大佬知道在哪个文件中找,关键词是什么。

网友A:
在 pex 文件里面应该会有的,要不怎么会提出来带 R 的寄生

网友:
我也在在VIA的阻抗信息,同样没找着。

网友B:
跑个pex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pex 文件里面应该会有的,要不怎么会提出来带 R 的寄生

查找了一下啊,还是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个pex就知道了

你说的这个,是不是画两条线,中间打via,提取r。如果打无限多的via,可以忽略via区域重叠的metal,计算出来一个大体值。我想要的是一个文件里面给定的一个参数,就比如调出来rm2w,上面就写着Rs=0.45428,有一个直观的参数

网友C:
pex
t$mc spice model document *SP-001: section resistance model : RC_VIA* -> ... ohm/ct

楼主:
引用 网友C:
pex
t$mc spice model document *SP-001: section resistance model : RC_VIA* -> ... ohm/ct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但是我找了公司现有的文档,没有*SP-001的,都是*CLDR-001

网友(2024-03-13):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是不是画两条线,中间打via,提取r。如果打无限多的via,可以忽略via区域重叠的metal,计算 ...

跑个pex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