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错,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改了,求助大神!!!

楼主(2023-12-04):
DRC和LVS 的ERC都过了,但是LVS的comparision result 一直有问题
附上LVS report

       ##################################################
                  ##                                              ##
                  ##         C A L I B R E    S Y S T E M         ##
                  ##                                              ##
                  ##             L V S   R E P O R T              ##
                  ##                                              ##
                  ##################################################

REPORT FILE NAME:         LNA_new.lvs.report
LAYOUT NAME:              /home/IC/LNA_new.sp ('LNA_new')
SOURCE NAME:              /home/IC/LNA.src.net ('LNA')
RULE FILE:                /home/IC/_calibre.lvs_
CREATION TIME:            Mon Dec  4 09:12:47 2023
CURRENT DIRECTORY:        /home/IC
USER NAME:                IC
CALIBRE VERSION:          v2019.3_15.11    Tue Jul 2 12:24:58 PDT 2019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Error:    Property errors.
  Warning:  Unbalanced smashed mosfets were matched.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INCORRECT      LNA_new                       LNA

**************************************************************************************************************
                                      LVS PARAMETERS
**************************************************************************************************************

o LVS Setup:

   // LVS COMPONENT TYPE PROPERTY
   // LVS COMPONENT SUBTYPE PROPERTY
   // LVS PIN NAME PROPERTY
   LVS POWER NAME                         "VDD"
   LVS GROUND NAME                        "VSS"
   LVS CELL SUPPLY                        NO
   LVS RECOGNIZE GATES                    ALL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CHECK PORT NAMES                   YES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YES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YES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YES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FLATTEN INSIDE CELL                NO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NO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VERSE WL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YES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 LVS SPICE ALLOW INLINE PARAMETERS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NO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 LVS SPICE EXCLUDE CELL SOURCE
   // LVS SPICE EXCLUDE CELL LAYOUT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 LVS SPICE MULTIPLIER NAME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LVS SPICE SCALE X PARAMETER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 LVS SPICE OPTION
   LVS STRICT SUBTYPES                    NO
   LVS EXACT SUBTYPES                     NO
   LAYOUT CASE                            NO
   SOURCE CASE                            NO
   LVS COMPARE CASE                       NO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MAXIMUM                     5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32
   // LVS SIGNATURE MAXIMUM
   //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 LVS REPORT OPTION
   LVS REPORT UNITS                       YES
   // LVS NON USER NAME PORT
   // LVS NON USER NAME NET
   // LVS NON USER NAME INSTANCE
   // LVS IGNORE DEVICE PIN
   // LVS PREFER NETS FILTER SOURCE
   // LVS PREFER NETS FILTER LAYOUT
   LVS PREFER PORT NETS                   NO

   // Reduction

   LVS REDUCE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YES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YES

   LVS REDUCE  rpodrpo_m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podrpo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nodrpo_m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nodrpo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podw_m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podw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nodw_m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nodw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nwod_m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nwod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pod_m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pod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nod_m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nod_m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npo1rpo_dis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npo1rpo_dis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ppo1rpo_dis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ppo1rpo_dis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npo1w_dis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npo1w_dis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ppo1w_dis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ppo1w_dis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ppo1_dis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ppo1_dis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npo1_dis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npo1_dis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ppolyhri_dis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ppolyhri_dis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TION PRIORITY                 PARALLEL

   LVS SHORT EQUIVALENT NODES             NO

   // Trace Property

   TRACE PROPERTY  mn(n2)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2)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b)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b)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d)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d)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l)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l)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n)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n)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1)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1)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a)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a)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a)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a)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d)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d)  w w 0
   TRACE PROPERTY  q(p1)  a a 0
   TRACE PROPERTY  q(pv)  a a 0
   TRACE PROPERTY  q(nv)  a a 0
   TRACE PROPERTY  d(dn)  a a 0
   TRACE PROPERTY  d(dw)  a a 0
   TRACE PROPERTY  d(dp)  a a 0
   TRACE PROPERTY  d(d1)  a a 0
   TRACE PROPERTY  d(d2)  a a 0
   TRACE PROPERTY  d(d3)  a a 0
   TRACE PROPERTY  r(nr)  r r 0
   TRACE PROPERTY  r(m3)  r r 0
   TRACE PROPERTY  r(ns)  r r 0
   TRACE PROPERTY  r(mt)  r r 0
   TRACE PROPERTY  r(m4)  r r 0
   TRACE PROPERTY  r(pr)  r r 0
   TRACE PROPERTY  r(ps)  r r 0
   TRACE PROPERTY  r(wr)  r r 0
   TRACE PROPERTY  r(m1)  r r 0
   TRACE PROPERTY  r(lr)  r r 0
   TRACE PROPERTY  r(m2)  r r 0
   TRACE PROPERTY  c(m3)  c c 0
   TRACE PROPERTY  c(m4)  c c 0
   TRACE PROPERTY  rnpo1rpo_dis  w w 0
   TRACE PROPERTY  rnpo1rpo_dis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lyhri_rf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lyhri_rf  l l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33  g g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33  b b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33_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33_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33_nw  nr nr 0
   TRACE PROPERTY  rpod_m  w w 0
   TRACE PROPERTY  rpod_m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1rpo_dis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1rpo_dis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lyhri_dis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lyhri_dis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ly_rf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ly_rf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lywo_rf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lywo_rf  l l 0
   TRACE PROPERTY  mimcap_shield  lt lt 0
   TRACE PROPERTY  mimcap_shield  wt wt 0
   TRACE PROPERTY  mimcap_wos  lt lt 0
   TRACE PROPERTY  mimcap_wos  wt wt 0
   TRACE PROPERTY  nmoscap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cap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cap  mr mr 0
   TRACE PROPERTY  rnodw_m  w w 0
   TRACE PROPERTY  rnodw_m  l l 0
   TRACE PROPERTY  nmoscap_33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cap_33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cap_33  mr mr 0
   TRACE PROPERTY  lincap  lr lr 0
   TRACE PROPERTY  lincap  wr wr 0
   TRACE PROPERTY  lincap  mr mr 0
   TRACE PROPERTY  rpodw_m  w w 0
   TRACE PROPERTY  rpodw_m  l l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ym_ct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ym_ct  w w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ym_ct  s s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ym_c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ym_ct  rad rad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ym_ct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ym_ct  w w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ym_ct  s s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ym_ct  nr nr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ym_ct  rad rad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ym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ym  w w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ym  s s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ym  nr nr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ym  rad rad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ym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ym  w w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ym  s s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ym  nr nr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ym  rad rad 0
   TRACE PROPERTY  xjvar_w40  nr nr 0
   TRACE PROPERTY  xjvar_w40  w w 0
   TRACE PROPERTY  rnpo1w_dis  w w 0
   TRACE PROPERTY  rnpo1w_dis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1w_dis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1w_dis  l l 0
   TRACE PROPERTY  rnpo1_dis  w w 0
   TRACE PROPERTY  rnpo1_dis  l l 0
   TRACE PROPERTY  rnodrpo_m  w w 0
   TRACE PROPERTY  rnodrpo_m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1_dis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1_dis  l l 0
   TRACE PROPERTY  rpodrpo_m  w w 0
   TRACE PROPERTY  rpodrpo_m  l l 0
   TRACE PROPERTY  xjvar_nr36  nr nr 0
   TRACE PROPERTY  xjvar_nr36  w w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  nr nr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td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td  w w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td  s s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td  nr nr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2_std  rad rad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td  lay lay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td  w w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td  s s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td  nr nr 0
   TRACE PROPERTY  spiral_s3_std  rad rad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  nr nr 0
   TRACE PROPERTY  rnwod_m  w w 0
   TRACE PROPERTY  rnwod_m  l l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nw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nw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_nw  nr n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33  lr l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33  wr wr 0
   TRACE PROPERTY  nmos_rf33  nr nr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  g g 0
   TRACE PROPERTY  moscap_rf  b b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33  lr l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33  wr wr 0
   TRACE PROPERTY  pmos_rf33  nr nr 0
   TRACE PROPERTY  rnod_m  w w 0
   TRACE PROPERTY  rnod_m  l l 0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Error:    Property errors.
  Warning:  Unbalanced smashed mosfets were matched.

LAYOUT CELL NAME:         LNA_new
SOURCE CELL NAME:         LNA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8         8

Nets:              28        26    *

Instances:        110        14    *    MN (4 pins)
                   223        20    *    MP (4 pins)
                    36         2    *    C (2 pins)
                     8         8         R (2 pins)
                ------    ------
Total Inst:       377        44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8         8

Nets:              24        21    *

Instances:         11        11         MN (4 pins)
                    15        11    *    MP (4 pins)
                     2         2         C (2 pins)
                     3         3         R (2 pins)
                     1         2    *    SMP2 (4 pins)
                     1         1         _smn2v (4 pins)
                ------    ------
Total Inst:        33        30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VDD                                                   VDD
       --- 26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22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196/X0/M0(-351.945,-117.130):b                           ** missing connection **
       X93/M0(-245.860,-316.695):b                               ** missing connection **
       X92/M0(-279.615,-316.670):b                               ** missing connection **
       X87/X0/X0/M0(-206.010,-128.470):b                         ** missing connection **
       X87/X0/X0/M0(-206.010,-128.470):s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MM15:s

--------------------------------------------------------------------------------------------------------------

  2    Net IREF                                                  IREF
       --- 9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9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87/X0/X0/M0(-206.010,-128.470):g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MM15:g

--------------------------------------------------------------------------------------------------------------

  3    Net 4                                                     VO1
       --- 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140/X0/M0(-300.950,-316.695):d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SMP2)utput
                                                                   MM4:d

--------------------------------------------------------------------------------------------------------------

  4    Net 12                                                    net03
       --- 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93/M0(-245.860,-316.695):d                               ** missing connection **
       X92/M0(-279.615,-316.670):d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MM16:s
       ** missing connection **                                  MM17:s

--------------------------------------------------------------------------------------------------------------

  5    Net 15                                                    net6
       --- 5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5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140/X0/M0(-300.950,-316.695):g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SMP2):input
                                                                   MM4:g

--------------------------------------------------------------------------------------------------------------

  6    Net 10                                                    ** missing net **

--------------------------------------------------------------------------------------------------------------

  7    Net 11                                                    ** missing net **

--------------------------------------------------------------------------------------------------------------

  8    Net 22                                                    ** missing net **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9    X87/X0/X0/M0(-206.010,-128.470)  MP(P)                    ** missing instance **

--------------------------------------------------------------------------------------------------------------

10    X92/M0(-279.615,-316.670)  MP(P)                          ** missing instance **

--------------------------------------------------------------------------------------------------------------

11    X93/M0(-245.860,-316.695)  MP(P)                          ** missing instance **

--------------------------------------------------------------------------------------------------------------

12    X196/X0/M0(-351.945,-117.130)  MP(P)                      ** missing instance **

--------------------------------------------------------------------------------------------------------------

13    ** missing gate **                                        (SMP2)

                                                                 Transistors:
                                                                   MM2  MP(P)
                                                                   MM4  MP(P)

**************************************************************************************************************
                                      PROPERTY ERRORS

DISC#  LAYOUT                                                    SOURCE                      ERROR
**************************************************************************************************************

14    X140/X0/M0(-300.950,-316.695)  MP(P)                      MM15  MP(P)
       w: 645 u                                                  w: 800 u                    19.4%

15    X167/M0(-401.605,-117.130)  MP(P)                         MM16  MP(P)
       w: 600 u                                                  w: 640 u                    6.25%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8          8            0            0

   Nets:               21         21            3            0

   Instances:          11         11            0            0    MN(N)
                       11         11            4            0    MP(P)
                        2          2            0            0    C(M4)
                        1          1            0            0    R(NR)
                        2          2            0            0    R(WR)
                        1          1            0            1    SMP2
                        1          1            0            0    _smn2v
                  -------    -------    ---------    ---------
   Total Inst:         29         29            4            1

o Statistics:

   331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28.
     303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8 source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2.
     6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36 parallel layout capacitors were reduced to 2.

   8 series/parallel layout resistors were reduced to 3.  2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8 series/parallel source resistors were reduced to 3.  2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DD VSS VOUT1 VOUT2 IREF VOUTCM VIN- VIN+

o Matched Mosfets Which Have Been Unequally Reduced:

       X66/X0/M0(-137.725,-132.920)                              MM35
       X186/X0/M0(-409.245,-75.250)                              MM27
       X185/X0/M0(-409.245,-117.130)                             MM28
       X173/M0(-344.305,-75.250)                                 MM29
       X172/M0(-344.305,-117.130)                                MM31
       X124/X1/M0(-283.380,-86.470)                              MM34
       X120/X0/M0(-317.760,-86.47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11/X1/M0(-202.480,-233.83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10/X1/M0(-202.480,-316.69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97/X0/M0(-284.420,-233.83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91/M0(-284.420,-316.69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76/X1/X1/X1/M0(-333.725,-17.79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75/M0(-144.890,-128.47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74/M0(-270.825,-128.47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72/X0/M0(-100.705,-17.79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71/X1/M0(-101.205,-132.92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4/M0(-19.285,-127.015)                                   MM33
       X129/X1/M0(-285.020,-113.355)                             MM32
       X125/X0/M0(-314.900,-113.35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24/X0/M0(-92.725,-72.31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23/X0/M0(-92.725,-127.01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5/M0(-19.285,-72.31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
                             DETAILED INSTANCE CONNECTIONS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This section contains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connections of
           matched instances that are involved in net discrepancies).

--------------------------------------------------------------------------------------------------------------

       X140/X0/M0(-300.950,-316.695)  MP(P)                      MM15  MP(P)
         s: 12                                                     d: net03
         b: VDD                                                    b: VDD
         g: 15                                                     ** net6 **
         d: 4                                                      ** VO1 **
         ** IREF **                                                g: IREF
         ** VDD **                                                 s: VDD

--------------------------------------------------------------------------------------------------------------

       X167/M0(-401.605,-117.130)  MP(P)                         MM16  MP(P)
         g: 26                                                     g: vcm
         d: 20                                                     d: Vn2
         b: VDD                                                    b: VDD
         s: 10                                                     ** missing net **
         ** 12 **                                                  s: net03

--------------------------------------------------------------------------------------------------------------

       X168/M0(-401.605,-75.250)  MP(P)                          MM17  MP(P)
         g: VOUTCM                                                 g: VOUTCM
         d: 21                                                     d: net033
         b: VDD                                                    b: VDD
         s: 10                                                     ** missing net **
         ** 12 **                                                  s: net03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0 sec
Total Elapsed Time:  0 sec

网友:
版图中pmos接的不对

网友:
M15、16、17

网友:
你看report的最后面三个。都提示你应该怎么接的

网友:
能跑hier就先跑hier,把脚本里PG error abort打开,先把PG的open short清掉,然后再看报告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我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