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GA在低带宽档位的ac仿真出现peak怎么办

楼主(2023-12-04):
如图所示,这种peak会有什么影响吗?stb仿真的环稳也没问题,但是ac仿带宽和增益时就是会出现这种peak,如果看时域的话应该怎么看正不正常呢?

网友:
以stb为准

网友A:
高频应该没太大问题吧,毕竟你的3dB带宽不到10MHz

网友A:
你这是模拟电压控制增益吗,为啥高增益和低增益带宽相差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模拟电压控制增益吗,为啥高增益和低增益带宽相差这么大

这是不同增益档位和不同带宽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应该没太大问题吧,毕竟你的3dB带宽不到10MHz

我也觉得应该没问题,但是心里没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不同增益档位和不同带宽档位。

那你这个是怎么实现不同带宽档位呢

网友:
瞬态仿真验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