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sition fault覆盖率

楼主(2023-12-04):
请教下,设计加入occ,测试transition。 覆盖率大概是80%左右。这个值会偏低吗?stuck at倒是可以达到95%

网友A:
根据你的stuck at,transition coverage应该在80%到83%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stuck at,transition coverage应该在80%到83%之间。

谢谢回复,那这个值算是正常的。对transition的覆盖率没有啥概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stuck at,transition coverage应该在80%到83%之间。

这个是怎么推理得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怎么推理得到的

经验,stuck at coverage有多少差不多就可以估算transition的范围了

网友(2024-04-01):
引用 网友C:
经验,stuck at coverage有多少差不多就可以估算transition的范围了

如何估计呢? 他们之间有什么模型呢?

网友:
如果没有加入timing exception 那么你的stuck和transition的覆盖率都有点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