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手算金属电阻

楼主(2023-12-04):
基础的方块电阻概念都懂,但是对具体计算有很多不懂的的地方。忽略通孔、slot等,比如单个MOS的漏极M1,M1上有两处Via2,那么电流从上层金属经过两处Via2流到M1,之后一部分直接流向S端,另一部分流向整个M1(如图,蓝色长条为金属M1,源漏互相交叉,紫色的是Via2通孔)。这种情况下,是把两处Via2当作源头,上边电流流过R1,下边流过并联的R1和R2,之后把两个R1一个R2并联吗?   那从源极流出的电流经过M1电阻又怎么算?两漏极之间的源极金属电阻只用算一次吗?

网友A:
这个不是只算个大概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只算个大概嘛

大概的话就把这个漏极M1金属看做一个大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