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 region cross bottom plate (Mn) Metal region is not allowed

楼主(2023-12-04):
MIM region cross bottom plate (Mn) Metal region is not allowed

用的smic18mmrf库,然后使用mim电容,拿LayoutXL自动生成的器件,但是在DRC的时候就一直报错:MIM region cross bottom plate (Mn) Metal region is not allowed。
求助,怎么解决呀0.0?

网友:
MIM区域跨底板(Mn)金属区域不允许。

楼主:
在线等一个mim电容的解决方案0.0

网友A:
这直接从PDK里面调一个单独的MIM跑DRC会有这个错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直接从PDK里面调一个单独的MIM跑DRC会有这个错误吗?

有这个问题,我现在怀疑我的PKD有问题,唉

网友(2024-01-18):
我的也是 smic18mmrf的库调出来的mim电容报这个错

网友:
同工艺,但没遇到过这种报错,规则文件里也没找到这种错误类型,是不是使用的DRC版本不对?

网友(2024-02-19):
应该是DRC文件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