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N仿真时,提取Z阻抗过程中,如何处理串联电感/磁珠的问题

楼主(2023-12-04):
请教各位大神,在进行PI仿真时,电源芯片输出电压端口到MCU端电压输入端口串联电感/电感的情况下,有如下疑问:

1、针对VCC_1V2_MCU进行PDN阻抗仿真,是否应将VCC_1V2及左侧的电容,串联的电感L的影响考虑在内?
2、若考虑电感L的影响,使用siwave进行仿真,好像只能针对单个netname进行PDN阻抗仿真?,提取的Z阻抗是VCC_1V2_MCU这个net名称,电感该作如何处理,才能提取从VCC_1V2经电感到VCC_1V2_MCU整体Z阻抗。

网友:
如果要看VCC_1V2,可以手动建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