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压差的问题讨论

楼主(2023-12-04):
我看论文说是输出电压到额定电压的97%时,看输入电压和输入电压的差值,照这么算的话我5V的LDO,对应看4.85V时的输出电压,输入电压是5.15V,那我压差应该是5.15-4.85还是5.15-5啊

网友A:
5.15-4.85
可以这么看,先用一个较大的输入电压,确保输出电压能够到5V。然后逐渐减小输入电压,直到输出电压下降到5V的97%,记录下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的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5-4.85
可以这么看,先用一个较大的输入电压,确保输出电压能够到5V。然后逐渐减小输入电压,直到输出电 ...

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