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定义TDR

楼主(2023-12-04):
设计是通过选择器进行分频的,在做DFT时怎么用TDR控制这个divider,怎么写TDR呢

网友:
如果要固定的值的话可以让前端改RTL设置在DFT模式下给一个固定的值,要是想要可变的值的话我也想问

网友A:
一般是通过ICL插入TDR,通过PDL控制TDR

楼主(2024-01-04):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通过ICL插入TDR,通过PDL控制TDR

好的谢谢,已经学会插TDR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已经学会插TDR了

请教下 用什么命令来加入TDR的

网友:
是通过tessent 工具插tdr 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