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mslib里面Diffopamp模块的verilogA代码

楼主(2023-12-04):
请问框选部分的6db极点频率是怎么回事呀,设置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考虑,怎么和GBW建立联系哇,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A(2024-01-25):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

没有,我用额时候就是自己一点一调整频率大小,找到一个合适的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我用额时候就是自己一点一调整频率大小,找到一个合适的值

这个应该就是开环的-3dB带宽

网友:
这个模型里面的'vcmref' 看上去是控制共模电压的, 但代码里根本没写, 谁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