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kill脚本大佬

楼主(2023-12-04):
有没有脚本大佬有pad上lable一键居中的脚本啊,急急急

网友A:
要获取pad位置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获取pad位置坐标?

是的,需求就是框选pad这个cell和lable,一键居中lable,是需要先获取坐标,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需求就是框选pad这个cell和lable,一键居中lable,是需要先获取坐标,不知道怎么写 ...

procedure(test_LabelCenter()
let((objs pad Label Location)
objs = geGetSelSet()
unless(length(objs) == 2 warn("Please check select two objs. \n"))
pad = car(setof(x objs x->objType != "label"))
when(pad
    Label = car(setof(x objs x != pad))
    Location = centerBox(pad->bBox)
     Label->xy = Location
);end when
);end let
);end proc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cedure(test_LabelCenter()
let((objs pad Label Location)
objs = geGetSelSet()

大佬,因为pad这个cell存在prboundry那些,我想让lable居中在CB drawing 这层的中心点,能否再帮忙修改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因为pad这个cell存在prboundry那些,我想让lable居中在CB drawing 这层的中心点,能否再帮忙修改下 ...

procedure(test_GetLPPTransformBBOX(Lpp \@optional obj(css()))
    let((cv shape BBox)
        cv = geGetEditCellView()
        when(obj->objType=="inst"
            shape = car(setof(x obj->master->shapes x->lpp==Lpp))
            BBox = dbTransformBBox(shape->bBox obj->transform)
        )
        BBox
)
)

把上面这个proc加到脚本里,然后改一下Location那句
Location = centerBox(test_GetLPPTransformBBOX(list("CB" "drawing") p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cedure(test_GetLPPTransformBBOX(Lpp \@optional obj(css()))
    let((cv shape BBox)
        cv =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cedure(test_GetLPPTransformBBOX(Lpp \@optional obj(css()))
    let((cv shape BBox)
        cv = ...

大佬,我参考你给的脚本,自己写了一个,目前能实现批量选中AP pin,一键居中到对应的CB层中心点,但是如果CB层和AP pin不在同一层的话需要添加什么函数来实现呢,有点不会了,还请指点一下

procedure(center_label()
let((shapes cv a pins centerpoint)
cv=geGetEditCellView()
a=geGetSelSet()
pins=setof(x a x~>lpp==list("AP" "pin" ))
foreach(pin pins
shapes=dbshapeQuery(cv list("CB" "drawing")  pin~>bBox)
foreach(shape shapes
centerpoint=centerBox(shape~>bBox)
pin~>xy=centerpoint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我参考你给的脚本,自己写了一个,目前能实现批量选中AP pin,一键居中到对应的CB层中心点,但是 ...

你用的那个dbShapeQuery,可以输入level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需求就是框选pad这个cell和lable,一键居中lable,是需要先获取坐标,不知道怎么写 ...

有自带的功能可以获取PAD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那个dbShapeQuery,可以输入level

什么格式啊,我没有查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格式啊,我没有查到

去API finder找这个函数,如果没记错应该有level 这个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去API finder找这个函数,如果没记错应该有level 这个参数

学习多看手册里的函数解释和各个参数,还有示例,测试代码和函数的时候注意参数的乐星比如指定list坐标或者float int 数字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多看手册里的函数解释和各个参数,还有示例,测试代码和函数的时候注意参数的乐星比如指定list坐标或 ...

谢谢您的指教,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