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okup_pin的意义 是什么?

楼主(2023-12-04):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DataOut -port FIO4  -hookup_pin U_digcore/U_testctrl/i_scanout_hookup[4]”  实际上外部pin FIO4与内部i_scanout_hootup[4]肯定是连上的。那为什么还要用这条hookup_pin指定?这不是多余吗?

网友A:
告诉工具扫描链要连到这个pin上,而不是port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告诉工具扫描链要连到这个pin上,而不是port上

搭车,请教个问题。 我定义hookup-pin 。但是工具在occ电路生成的时候,还是给我连接到port上去了,没有连接到hookup-pin.这个一般怎么解决呢?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搭车,请教个问题。 我定义hookup-pin 。但是工具在occ电路生成的时候,还是给我连接到port上去了,没有 ...

看下有没有设这一行,set_dft_drc_configuration -internal_pins  enab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有没有设这一行,set_dft_drc_configuration -internal_pins  enable

谢谢回复,没有设置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