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电容需要用M1屏蔽吗?

楼主(2023-12-04):
第一种是拉多条线均匀地对电容进行屏蔽
第二种是直接拉一条宽的M1对电容进行屏蔽
第三种是不做屏蔽,直接源漏拉一小段M1连到衬底环
以上三种方案哪种方案更合适呢?
做不做屏蔽对电容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看电容一般选择1or2,屏蔽要看具体情况,一般加电容做RC滤波的话,如果要走线过cap,或者电源过cap,最好做屏蔽,减少耦合,要不然滤波作用起不到,要是cap周围较干净那就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容一般选择1or2,屏蔽要看具体情况,一般加电容做RC滤波的话,如果要走线过cap,或者电源过cap,最好做 ...

学习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