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VS只降低电压,但是不降低频率的影响

楼主(2023-12-04):
DVS动态电压调节,只降低电压的话,时钟频率不变的话,如果这个降低电压的模块没有产生任何的时序错误,那就是说明它的功耗更低,但是速度还是那么快?还是说降低电压影响了模块内部的时钟频率?其实也降低了。比如外部输入100MHZ,其实降低电压后,内部只有低于100MHZ吗?

网友:
只要signoff做了sta,就没影响

网友:
这个看具体情况,如果高电压时最高频率能跑 100MHz,你调低电压后, 最高频率肯定跑不到100MHz.  如果高电压时最高频率能跑100MHz,但你的应用只需跑10MHz,那调低电压对你没啥影响

网友:
降电压频率保持不变,说明不降压频率还可以跑得更高,目前频率不是极限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