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混仿】Testbench model调用Netlist module

楼主(2023-12-04):
[背景]:目前跑芯片后仿,顶层TB调用Chip netlist+ simulation model, 其中simulation model也是使用IP module组合而成,这些IP module也会在chip netlist中实现;

[问题]:我看到后仿环境里面,simulation model 调用IP module时,使用的是Chip netlist中的module,而非RTL module,导致仿真失败,请问要如何解决?
[工具]:C家的ncverilog及S家的VCS都试过,都是同样的问题!
[附加]:postgsim file_list使用的是”incdir+xxx“ "-v xxx.v"

网友A:
把 chip netlist 声明的module注释掉?
看你的描述好像 你同时对一个module有两种 rtl & netlist ,并且都放在了编译filelist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chip netlist 声明的module注释掉?
看你的描述好像 你同时对一个module有两种 rtl & netlist ,并且都 ...

谢谢你的回复,最后还是用个笨办法,把RTL module改个名字&例化,让工具能更为可靠的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