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减小二级米勒补偿运放的响应时间

楼主(2023-12-04):
本人正在设计一个二级运放(第一级折叠共源共栅,第二级共源级),采用米勒补偿。设计指标要求响应时间小于10ns,误差不大于0.5mV(输入阶跃0.8V-1.6V)。现在存在的问题是:1、存在振铃(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测得相位裕度为71左右),波动太大使得“误差小于0.5mV”无法满足;2、通过增大第二级电流增大第二级放大管的gm、或是调节调零电阻大小这两个方法增大相位裕度,但响应时间也会因此增大,同时会出现图3中A点处奇怪的转折。

现有几个我无法想通的点:1、为什么瞬态仿真响应时间时,随着相位裕度的增大会出现,会出现图3中A点处奇怪的转折;2、相位裕度可以达到70°左右了,振铃还会这么明显?
最后,诚心问一下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以及我应该如何减小运放的响应时间呢?

图1环路幅频曲线

图1环路幅频曲线

图2响应时间tran仿真

图2响应时间tran仿真

图3调零电阻扫描1

图3调零电阻扫描1

图3调零电阻扫描2

图3调零电阻扫描2

网友A:
1. 你试试小一点的输入幅度,看看响应会变成什么? 2. 用Ahuja补偿

网友B:
增益裕度过小会产生振铃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零极点对

网友C:
运放的响应时间分为t=tsr+tgbw,误差分为静态误差和动态误差,一个约束增益,一个约束gbw

网友D:
gain margin估计不够,看看gain margin是多少

网友E:
1.首先你需要明确,你的伯德图是如何测量的?用stb仿真测试的话,是否扫描过所有直流工作点的PM都大于70°?
2.阶跃响应,前半段是靠摆率完成的,所以图像是一个斜线,后半段才是小信号模型,有切换是正常的。
3.你的米勒补偿的校零电阻不能过大,否者会导致系统鲁棒性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首先你需要明确,你的伯德图是如何测量的?用stb仿真测试的话,是否扫描过所有直流工作点的PM都大于70° ...

伯德图是stb仿真的,然后我刚刚试着扫描了一下(不太确定扫描的方法,我是这样测的:依旧用stb仿真,然后对VDC从0.8V-1.6V进行参数扫描,step为10mV)。从结果来看,PM都是大于72度的。

对于2、3两点,我现在大概清楚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伯德图是stb仿真的,然后我刚刚试着扫描了一下(不太确定扫描的方法,我是这样测的:依旧用stb仿真,然后 ...

忘了把图放上来,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gain margin估计不够,看看gain margin是多少

GM大概12dB,以前确实没注意过GM这个,请问大概多少是足够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试试小一点的输入幅度,看看响应会变成什么? 2. 用Ahuja补偿

输入幅度减小时,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益裕度过小会产生振铃

刚刚看了一下,增益裕度为12dB,请问增益裕度一般至少要达到多大呢?以前从未考虑过这个,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GM大概12dB,以前确实没注意过GM这个,请问大概多少是足够的呢?

10以上就可以,你这也还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的响应时间分为t=tsr+tgbw,误差分为静态误差和动态误差,一个约束增益,一个约束gbw ...

手算的时候,tslew按1ns,tgbw按5ns分配计算,得到SR要求0.8G V/s,Cc取的是2.5pF,第一级尾电流为2.2mA(直流工作点仿真结果),算上寄生电容,tslew应该不会超2ns。然后,GBW计算出来要求大于391MHz,现在GBW有420MHz的样子。静态误差的话,稳定时输出电压误差很小(仿过0.8V到1.2、1.4、1.6V这三种情况)

网友F:
第一个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然后瞬态看内部节点可以看到是电路内部某个节点耦合过来的,后面看了有人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说是由零点导致的,具体有点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然后瞬态看内部节点可以看到是电路内部某个节点耦合过来的,后面看了有人从理论 ...

好像大概get到你说的了,感谢。我对具体的推导那个很好奇,请问你是否还记得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呢?我试着找找。如果你还记得能否分享一下文章或者网址?非常感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像大概get到你说的了,感谢。我对具体的推导那个很好奇,请问你是否还记得是在什么地方看到 ...

忘记了,应该是一篇讲运放的文献,后面没有细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忘记了,应该是一篇讲运放的文献,后面没有细究

好滴好滴!!

楼主:
最后,将第二级单独偏置,给第二级偏置的电流镜尺寸加大,响应时间就满足要求了。虽然还是有振铃。还是继续蹲个分析。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后,将第二级单独偏置,给第二级偏置的电流镜尺寸加大,响应时间就满足要求了。虽然还是有振铃。还是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