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sigma DAC 求助如何仿真出带IDWA和不带IDWA模型的频谱图

楼主(2023-12-04):
请教各位前辈,本人在做sigma-delta DAC ,如何将matlab的IDWA模型以及代码修改好后加到设计好的调制器后,并且仿真后能够得到如下频谱图呢?(后文附录频谱图以及IDWA模型图 以及代码文件 )
此图来源于 16bit Sigma-Delta DAC中数字调制器设计及验证 ——杨东
附件来源于其他帖子主中下载的。
对于IDWA模块中matlab代码描述本人存在很多疑惑,希望寻求帮助

楼主:
顶一个,别沉!!!!

楼主:
别沉啊   啊啊啊

网友A:
楼主请问为啥我把其中的bits改成2就仿真不了了啊,bits指的是量化位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为啥我把其中的bits改成2就仿真不了了啊,bits指的是量化位数吧

我也是需要更改位数,主要是matlab代码看不懂 不知道如何修改,可能还有地方需要改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需要更改位数,主要是matlab代码看不懂 不知道如何修改,可能还有地方需要改动 ...

大佬,你看一下我主页,你知道那个扫描GBW这些参数,纵坐标是SNR的是怎么操作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需要更改位数,主要是matlab代码看不懂 不知道如何修改,可能还有地方需要改动 ...

没事了,刚刚请教别人说的是单个仿真,后面手动用visio画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了,刚刚请教别人说的是单个仿真,后面手动用visio画的图

请问代码怎么更改啊?需要改动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看一下我主页,你知道那个扫描GBW这些参数,纵坐标是SNR的是怎么操作嘛·

...

那我也不知道,我也是小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代码怎么更改啊?需要改动哪些?

我回复的是我扫描那个,就是仿真那几个点,其他变量不变,后面用matlab或者visio画图

网友B(2024-01-15):
你好请问原帖的代码在哪,可以给个网址吗

网友C:
DWA 写成verilogA 呗,可以和管子一起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DWA 写成verilogA 呗,可以和管子一起仿真

没错,但是我想建模看看,之后再数模混合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原帖的代码在哪,可以给个网址吗

就是我发的压缩包,里面有MATLAB 代码以及建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我发的压缩包,里面有MATLAB 代码以及建模

你好,请问你有解决吗?怎么复现出来论文的结果?最近在坐sigma delta dac还有很多东西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有解决吗?怎么复现出来论文的结果?最近在坐sigma delta dac还有很多东西不会
...

没解决啊

网友D:
前仿真要把电流值设置成不是完全一样的(实际流片出来电流值就是会有偏差),然后不带dwa的仿真一次,带dwa的仿真一次,对比一下就能看出带dwa的优势

楼主(2024-03-01):
引用 网友D:
前仿真要把电流值设置成不是完全一样的(实际流片出来电流值就是会有偏差),然后不带dwa的仿真一次,带dwa ...

你好,你这边说的电流值指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