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tach to pin 这里要不要勾选呢?

楼主(2023-12-05):
attach to pin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attach就是绑定的意思,就和label attach to net一样,是在net和label之间建立绑定关系,一旦建立绑定关系,你拖动label就会看见它和net之间会有一根始终连接的虚线。此处的attach to pin也是一个意思,就是指将net expression绑定到对应的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