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tch up 过程中无大电流出现,IV曲线对比电源 地 fail

楼主(2023-12-05):
如题所示,latch up正电流没问题,负电流时无大电流出现,但是iv曲线对比电源到底fail  该如何分析?开盖回来没有明显的异常

网友A:
是不是高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高压芯片?

是的

网友A:
看一下有没有LU的时候有没有高压器件的Vgs超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有没有LU的时候有没有高压器件的Vgs超压

能展开说说么?如何定位呢?

网友B:
这种中间数据是不是有异常,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中间数据是不是有异常,可以看下

哪种数据?怎么定位

网友C(2024-12-23):
您好,我的情况跟你一样,请问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的情况跟你一样,请问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也是一样的,解决了吗

网友: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最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有做功能验证吗 ?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D:
负电流,看IO 钳位电压。然后根据IO的 I/V 来搭建激励,仿真看看有没有vgs 超压。应该就是弱损伤,基本都是gate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负电流,看IO 钳位电压。然后根据IO的 I/V 来搭建激励,仿真看看有没有vgs 超压。应该就是弱损伤,基本都是 ...

我这是双极型工艺,IO管脚拉个20mA的电流芯片就出现漏电流了,50mA芯片直接就坏掉了,电源到地的电流掉下来就不变了

网友E:
电源对地的电流变大的话直接三方实验室做个INGAAS 热点,定位一下损伤点,然后根据损伤点和LU 挂掉的测试条件应该可以比较容易的分析出失效机理

网友:
开盖之后是不是做下EFA定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源对地的电流变大的话直接三方实验室做个INGAAS 热点,定位一下损伤点,然后根据损伤点和LU 挂掉的测试条 ...

做了以后一排nmos电流镜都亮了,没有vgs超压,且iv shift和VCC有关,VCC越大,就越容易坏掉,版图上I/O距离内部电路差不多40um,电源电压36V。这个该怎么分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了以后一排nmos电流镜都亮了,没有vgs超压,且iv shift和VCC有关,VCC越大,就越容易坏掉,版图上I/O距 ...

INGAAS 不是亮的地方就一定是坏的,需要和一颗良品在同等条件下对比,找出差异的亮点,然后对差异亮点的前后级电路分析,如果你Vcc 上电达到芯片最小工作电压,我的理解电流镜的mos 亮本来就是正常的吧;你说的VCC 电压越大越容易坏是指LU 测试过程中的VCC 电压吗,如果是的话那这也很正常,典型的LU 失效就是电压越大,温度越高越容易触发latch。

网友G(2025-04-01):
引用 网友F:
做了以后一排nmos电流镜都亮了,没有vgs超压,且iv shift和VCC有关,VCC越大,就越容易坏掉,版图上I/O距 ...

40um也不意味着就够,还要看中间是不是有足够强的少子吸收结构,sub可以做得更强

可以把剖面图画出来分析,我之前遇到过Nwell到VCC之间阻抗太大导致30um左右还是有LU fail

网友:
引用 网友G:
40um也不意味着就够,还要看中间是不是有足够强的少子吸收结构,sub可以做得更强

可以把剖面图画出来分 ...

我加了一个到电源的二极管,把原来的单GGNMOS到地的结构换成了两个GGNMOS叠起来,一个到电源一个到地的结构,LU就好了,会不会是因为单GGNMOS到地的时候,存在输入端超过了电源,使得内部某些管子承压太高,芯片弱损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