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PNOISE仿真总是仿一会就不动了怎么办,求解决办法!

楼主(2023-12-05):
PSS+PNOISE仿真总是仿一会就这样不动了怎么办,重试好几回了都这样,求解决办法!

网友A:
内存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不够?

服务器里面跑的也会内存不够吗?

网友(2024-12-02):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卡在pss,多半是收敛性有问题,改改Tstb参数试试。pss+pnoise仿真的配置要case by case调,很不友好。要自己有个基本的sense,手算一下aliasing noise大概去到多少,不要盲目相信,很可能仿的结果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