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输出进行spectrum出现问题

楼主(2023-12-05):
ADC的输出经过理想DAC后生成的VDAC输出进行FFT,在spectrum这里,一个点的时间是1.66666us,我从第二个点取,取的稳定后的时间2.516us,然后第256个点的时间就是429us了,而我的仿真时间到436us了,时间应该足够了,为什么会报错呢

网友A:
请问peak sat level需要设置么,一般是不用设置还是?

网友B:
你重新选一下波形试试,可能是它还在调用之前的仿真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peak sat level需要设置么,一般是不用设置还是?

不需要设置 默认就可以

网友:
又看到你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设置 默认就可以

确实,之前跑的时候每次默认,看到有的帖子上说要给个ADC最大饱和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peak sat level需要设置么,一般是不用设置还是?

我不设置和设置都试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重新选一下波形试试,可能是它还在调用之前的仿真结果?

试过了还是不行,最后放弃了导出数据用matlab做fft去了